华硕A3000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09-05-20):
此机,拿来的时候是不能触发,待机0。04正常,首选检查开关脚有无高电平,3。35V正常,按开关能正常拉低。再查晶振一边脚0。28,一边脚才0。07,感觉好像正常。正要再查振诣电容的,突然发现CPU发烫,一看电流表,0。95A,原来已经触发。关掉,再触发,怎么也触发不起来了,这回思路来了,不停的用手按晶振,边触发,发现时而能触发时而不能。感觉肯定是晶振不良引起的,此晶振表面无字,个人感觉,只要是南桥的晶振,应该都可以代换的。所以随便到料板上找了个样子差不多的晶振换上,把把能触发!
   吃过午饭再试了一下,没想到怎么也不能触发了。邮于换过晶振,觉得不可能是晶振的问题。找到图纸,发现此机是门电路加南桥触发方式,下图 查得11脚3。3V按开关时有跳变,14脚供电正常,8脚3。3V,按开关无跳变,不会是门电路坏了吧?直接把8脚用镊子对地,看看能不能触发,妈的,竟然有火花,吓到我了!!但还是不能触发!郁闷了!!难道我的思路错了,应该按开关后经门电路,会跳变然后进入南桥,邮南桥发出复位的呀
  找了个门电路芯片换上,还是一样!!就在那里苦想,不行就换个南桥吧!这时,才记得公司有个示波器,不管了,再量一下晶振有没有波先,发现无波!!晕!!
  找了个华硕板,南桥一样的晶振换上,搞定!!至今无问题再出现。一个晶振的问题说了大堆的废话,只是希望大家借见一下。
   对了,此板修好后我测了U45的8脚电压,一直在0。4-0。7这样变来变去,按开关也都一样,不太明白。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PWRBTN# 一直为低?
是3.3-0-3.3吧。
PWRBTN#  长按几秒是要强制返回S5状态的。
一个晶体不良 你还死磕,有示波器 不早用,
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回小花的话,真的是一直为低,可能是我量错了吧

网友:
你的思路杂乱无章。。。。

网友:
你叫小贝花,他不喊你小花嘛,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