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7300GT花屏

楼主(2009-05-20):
七彩虹7300GT显卡,拿来时显示花屏,但是可以显示系统内容,屏幕上一道一道的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先检查下供电 (一般没问题) 拿MATS测试下 把结果发上来啊 大家给你参考下

网友:
呵呵
我的一张7300G也是这样的
是FBC:[63:32]报错,
还没修好呢

网友:
中午我看一下是不是虚焊,还有测试软件我该用哪个版本呢,是不是MATS7啊,小弟新手还玩大家多多指导啊!版主用的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
用MATS7在存DOS测试下,再把结果发上来。这样的贴子论坛多的是,多看看贴在发贴。

网友:
是用MATS7测试的,测试好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这个是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8468608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4 A24 A24 A2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686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24     2117152           0           0
A24     2117152           0           0
A24     2117152           0           0
A24     2117152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e9ec 00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27 3
07bee9e8 00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27 2
07bee9e4 00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27 1
07bee9e0 00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01000000 WRITE A 0 0 3 0f7d 027 0
后面放不下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芯片虚焊,还是GPU

网友:
你的是双面还是单面,多少位的,多少块显存,什么显卡说明白点

网友:
七彩虹7300GT   128M/128bt   DDR3/HDTV/DVI  颗粒是BC14   单面三星4块现存

网友:
是不是头一快闪存有问题了呢 具体看排列的吧

网友:
U1 U2 U4 U7

网友: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4 A24 A24 A24

感觉象GPU虚焊了

网友:
遇到好多这种现象,但是加焊显存不能解决问题,会返修,问题还是在GPU那里。加焊GPU后都OK。

网友:
这下难倒我了,我还不会加焊GPU哎,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加焊下就可以好.. 我碰到过

网友:
我现在只有恒温烙铁,该怎么办

网友:
如果是三星显存,那么把显存全部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吹GPU,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很可能是一片颗粒xx了  ddr3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