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插槽装不上驱动?

楼主(2009-05-20):
今天接到个DELL D620的笔记本.客户用无线上网卡.但装不上驱动..
  我拿到手后.换了我们的一个8139的有线网卡..这种网卡按理是XP自动认识的..但系统要装驱动.我把自带的驱动盘弄上去也装不上..
确定 是板上的问题.他的是插槽和主板是由一个排线连接的..我都仔细的加焊了一下.
  控制PCM插槽的是一个601TN的一个针角的芯片..我也换过..故障还是一样的...

  装不上驱动.有的是晶振虚焊引起的.但那芯片周围都没有一个25M的晶振..郁闷啊.

  现在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呢,可能网卡驱动与原来的系统不兼容。

网友:
已经排除软件问题..刚又看了下图纸..此芯片没有晶振的...真不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