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非常的烫手有照片

楼主(2009-05-20):
V星 l-vk8t890m主板。场管烧了。我就随便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上去了。机器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刚点亮一模这个场管非常的烫手。。。不知道是那里出的问题。还是MSI的场管特殊不能用普通的代替呢。替换的场管的型号和原来的型号不一样。希望高手帮助小弟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那个管子应该不小,在那可以,把周围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能亮能用说明没什么问题了,有些板的某些管子就是烫手,是正常的,不放心你可以并两个一样管子试试看会不会降低点温度。

网友:
这个管子是不是2.5V供电管啊?要不你换个功率大点的试试。

网友:
换个 60N03试试看

网友:
你可以多换几个试试,总之要比原来的管子前面的数值要大

网友:
是不是我眼花哦,看了你发的照片我怎么觉得楼主的焊接有些问题,管子金属块与主板没有完全贴合,影响了管子散热。楼主自己再仔细看一眼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明天我在从新焊接一遍。有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代换的功率不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的时候弄些焊锡上去 用力压一下 我换好了一个 温度正常呀!

网友:
应就是换的功率不够 还有就是焊接不到位

网友:
我今天换了一个场管是60N03的。。。不过换上以后还是热的烫手。。。楼上说的用力按我觉得基本也已经按到位了。。。也许是功率没有达到。。。不过这块板的原厂场管已经没了。不知道原厂场管是什么型号的。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 焊工也不行啊

网友:
请教一下大家。除了场管的功率不行以及没有焊接好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能导致这个场管发烫的呢。

网友:
我以前也是遇见这样的情况,换了个控制好了

网友:
北桥短路 我看 或者北桥上电容短路
管子发热 1 管子本身不良或参数不对  2 负载过流

网友:
你是空载点的板子么?????????????????

网友:
兄弟 。。。你练习下焊接 工夫!

这个真的不杂个、哦

网友:
应该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
  电容会引起

网友:
应该不是焊工的问题,主要还是功率小的问题

网友:
管子型号不对吧,建议找个同样的板子看看,应该不是用场管

网友:
加个散热片。

网友:
应该是负载不均衡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差不多的板子。也是北桥供电管那里热得很。可以点亮。装不了系统,或者装好了用一会就死机。

网友:
找个70N03换一下试试,不行把周围的电容这些查一下

网友:
能正常电亮 看用的时间长不长 或者找一个更大的管子 如 60T03 70N03 90N03来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看你那焊接技术不怎么样啊,用烙铁焊的吧,你那管的散热片好象没有完全贴紧主板,这样会影响散热的。

网友:
管子本身不良或参数不对 同意这点

网友:
楼主最好换个大功率的!

网友:
V星 l-vk8t890m主板。场管烧了。我就随便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上去了。机器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刚点亮一模这个场管非常的烫手。。。不知道是那里出的问题。还是MSI的场管特殊不能用普通的代替呢。替换的场管的型号和 ...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MOS管,如果有 60N03这样的参数,(60A 30V),而且是N沟道.应该没有问题.把MOS管拆下,对地打MOS输出级的阻值,如果阻值大于20,桥没问题,这时要排除电解电容漏电问题,(过热的原因之一)MOS驱动级的集成芯片问题.(有时是集成芯片输出的波形带有很高杂波,对MOS管来是深度导通.当然是导致过热的原因之一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二\桥有极部坏导致. 还有其他原因,等想起再编辑.

网友:
从新焊过后把周边的电容再换下~~~

网友:
同意17楼的说法。负载过重也是这样的

网友:
空载的话。这个管子不烫。。插上CPU。立马就开烫了。。。现在没什么思路了。因为没有什么元件可以替换了。。。电容替换也还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没有焊好了!

网友:
那就刷BIOS啊或者换芯片

网友:
焊接不到位.兄弟仔细点。

网友:
应该是前级有短路

网友:
焊接是基本    焊接不好其他白搭

网友:
测测你的后级供电有没有轻微短路的元件。

网友:
11楼的朋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场管替换的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场管替换的呢。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这个管子是3V转1.5V的,你量一下1.5V有没有短路吧。

正常情况下,这个管子的型号为50N03L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那我替换的60N03也是基本可行的吧。。。场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有一块板也是点亮后大概半个小时发现管子发热北桥有温度但是不至于管子烫手后来我就给管子的供电极加一大的散热片好多了,

网友:
确定一下前级的3V和后级的1.5V是否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张老!

网友(2009-06-28):
回复 网友C:

你好老大,我测试了3V以及1.5没有短路啊。。。还有没有别的思路了呢。老大控制指的是那个啊。能不能是它的问题呢。、。

网友(2009-12-11):
换个功率大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
换个功率大的,这个主板本来那里温度就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一个功率大一点儿的啊?小的就会发烫啊?

网友:
请问下有谁有各种供电的管的功率表?

网友:
有些板的某些管子就是烫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