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北桥坏了吗?

楼主(2009-05-20):
有一块双敏主板UNF4X-M2 Pro,AM2接口、DDR2内存,上主板诊断卡显示C1,于是换内存及换内存插槽均无效,仍然显示C1,测“NIKOS P2003BDG WEP 10621 ”(一对)内存供电管,发现其输出电压值(1.87V)正常,后摸北桥芯片(单一芯片)散热片,很热,不知该主板是否能修,是否真的是北桥坏了?请高手明示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一般跑C1有的是CPU座虚焊 ,你压一下CPU座.吧供电管换掉.我不找板子的介绍了.DDR一代的是2.5V的电压吧.好像还有IO和排阻有问题都会挡C1的 你 先检查一下吧 祝你好运

网友:
有些单芯片的本身温度就高,正因为温度高,所以容易脱焊,用手压不行的话用风枪吹吹看,再不行才慢慢查,由简到繁,bios....》....》》

网友:
楼主手压北桥试试看是不是桥虚焊咯....AMD的板子就这样.部分用过一年左右就会出现此故障..若还不行就要刷BIOS.因该会解决此故障..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应该就是北桥虚焊了
NF4的芯片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你应该不要插显卡
上CPU和DDR2看看是不是当C1
你是AM2的主板就要考虑脚座了啊 !
还有脚座上的两个内存参考电压了啊 !
还有内存的信号
怎么会和NB有关系啊 !

网友:
应该不是北桥坏了,是内在模块的问题吧

网友:
你有量内存槽里的两个3。3V的电压吗?那是通BGA的,电压阻值要一样。缺一都会不读内存,在1。8V对面那另一半槽的最上方那两个角。还有就是CPU座。不要盲目的换东西

网友:
应该不是北桥,查供电,加焊北桥一般都可以ok

网友(2009-06-24):
经过一系列处理,但最终宣布板子废了,让客户从我这买了一块新板子,也挺不错.^_^

网友:
看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