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为方正代工的915GV-M5不跑码

楼主(2009-05-20):
今天修到一块紫色的正方形主板,在网上查了才知道是方正的主板,测量电压正常,时钟复位都有。上U,不跑码,过两三秒钟复位灯会自动闪一下,我猜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在网上找了这个型号的BIOS,找不到!郁闷!来坛里找到了,但是又下载不得,更郁闷了!哪位兄弟有这个型号的BIOS么?或者这块板是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
先吹吹南北桥先。不跑码供电没问题的话多余桥有关。

网友:
座子和南北桥都压过了,还是一样的,我一般都把考桥放到维修的最后一步来做,因为我考桥的风险较大

网友:
这个板是775针的座子,我感觉好像很少碰到775做虚汗的哦

网友:
我现在就是想刷个BIOS看,如果不得的话,下一步就考北桥了

网友:
这样给你说 100%100不是BIOS的问题  你查查其他吧  真的  BIOS是不会影响复位

网友:
你有没上内存啊!看他能不能跑完啊!有时候数码卡不跑数的

网友(2009-08-27):
我也有一块清华紫光的紫色915GV-M5,通电后CPU风扇转,检测卡不跳数,-5V-12V+12V三个灯亮,我是新手不太懂维修,有哪位能详细图解一下吗?先谢了!!!

网友:
呵呵这样的板基本都是U座虚焊不信你用测试灯看下

网友:
如果CPU座是BGA封闭的话,那就先考虑CPU座问题吧。如果是后面带针的那种CPU座,那就不用考虑CPU座,不过这种座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坏。
再考虑北桥或者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