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一通电绿灯一直闪,黑屏,开不了机

楼主(2009-05-20):
今收到一台联想LXH-GJ17L3有时能正常开机,用不久会黑屏,绿灯一直闪,关不了机,不正常时,绿灯一直闪,黑屏,开不了机。请问是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你打开显示器检查了吗?

网友:
高压部分短路了 检测下高压板三极管或MOS有无击穿

网友:
电源部分故障,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
可能电源带不起负载 还有3.3V偏低 我遇见过这个问题 是3.3V那只电容坏了 没有鼓包 换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