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故鄣

楼主(2009-05-20):
一联想945主板,用集成网卡,本地连接显示正常,可是没有数据发送,用独立的,只有发送没有接收,我集成的网卡芯片取下也是如此,请高手指点

网友:
集成网卡有可能坏了,独立的网卡没有接收,也可能说明你的网络的猫或路由器有问题

网友:
不要忘了打一下pci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