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不開機

楼主(2009-05-20):
今天修到一台T40
上電後待機電流只有0.01
不觸發
在論壇裡看了很多有關T40的文章還是沒有頭緒
請問該從哪下手?
請問TB是指什麼呢?
謝謝

网友:
TB 就是T40南桥下来那个大的正方形的芯片,上面写有TB62501 之类的。

从M态电压下手了。

网友:
TB62501是配合开机的芯片。下个电路图看看。查一下关键脚的电压对不对。
最主要是看开机芯片接开机键那个脚。待机该脚是高电平。如果开机。你测该脚是否有
一个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的跳变!
          如果有。还是不触发。那查开机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等工作条件是否
满足。如果所有工作条件具备了。按开机键。EC还是没有输出到南桥的信号。那就换
开机芯片

网友:
TB62501就是第一个供电IC 控制主供电产生三伏一伏
给开机键一个电压

网友:
要查开机部分电路,这里有T40电路图,供你参考下。

网友:
多謝各位的指點
我先朝這些方向去修

网友:
請問一下
如果vcc5M_on異常
MAX1631的7腳和28腳沒有電壓
是不是代表U28(PMH_4)故障呢
5M_on多大才正常呢

网友:
如果vcc5M_on異常
MAX1631的7腳和28腳沒有電壓
是不是代表U28(PMH_4)故障呢
不一定的 一般的5m on 都是3.3v pmh4得到3.3v之后 首先在其46脚
检测与3.3vsw有一定延迟的3.3vswpwrg信号的有无 如果其外部电阻 电容 开路 没有这个信号 vcc5 on
信号也不会发出

网友:
昨天我遇见跟你这个问题一样  换了个南桥好啦

网友:
如果有待机的话,可以这样查,先测开机键到PMH4和H8的两个二级管上面,在开机触发时有没有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如有再测PMH4的32脚有没有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如有再测PMH4的21脚有没有给H8i个复位信号,如没有可能是PMH4或下面的的小电容,电阻坏了,如有就再测PMH4的20和74脚有没有收到南桥的信号,没有应该是南桥了,如有就可以查TB了,i般到这里就可以触发了,你就照这个步骤查吧

网友:
在R866量測到一邊3V另一邊只有1V傳送到MAX1631

网友:
测试点太多了,测TB有没有给1631的21脚高电位,VL5 有没有出来,PMH PIN73是否为低点平

网友: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跟BIOS有关系的.

网友:
测试点太多了,晕

网友:
待机只有0.01A,很有可能是vcc3sw还没有出来

网友:
3 SW出来 没有。。。?TB的59P。

网友:
今天我又赚到了

网友:
做南桥。换MAX1631,快。方便,省的测

网友:
我看还是看看有没有待机吧我看3.3-5还没有吧

网友:
換過南橋也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