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跑DA,没做显卡修好了

楼主(2009-05-20):
T43机器加电跑DA,前边两个代码分别是38,69,停到DA,插拔一遍内存,依旧。想肯定是显卡问题,刚想做,后来想先打一下供电,发现L9电感上无电压。换厂管电容1993,无作用。摘下显卡,依旧。1993周围元件测量,发现D50正反面阻值都特别大,换此
二极管
,0.15V电压马上出来,换上一块新显卡,一切OK。
显卡

网友:
没做显卡也能说是换了一块新显卡,没做也能换,高手,以后多多指点啊

网友:
都换一新显卡了,怎么能说没做显卡呢, 不过T43显卡不太好焊,楼主功夫不错.

网友:
楼主赞一个,这个没做显卡搞定DA 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