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做北桥后不稳定

楼主(2009-05-20):
R52 915GM北桥,按住北桥,可到60,不按北桥,FF。(北桥已被做过)。摘下北桥,发现有掉焊盘。飞线植球,做上。还是可以亮机,但用一会儿便花屏死机。换一个北桥,还是如此。想线没飞好吧。再做一次,还是经不住烤机。以前我修过一个R52也是这样,做北桥后就不稳定。请高手指点!
飞线

网友:
在保证内存 内存槽的情况下 还是要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