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45主板故障,南白桥都换了,还是跑D0

楼主(2009-05-20):
主板为华硕945芯片组,开机跑D0,南白桥都更换,内存时钟、电压都正常,郁闷中,没法解决,请教高手!CPU AD线也正常,
华硕
cpu
芯片

网友:
U没VCORE,也跑DO的.

网友:
CPU Vcore 也正常。

网友:
加焊CPU座 或者上个双核U看看

网友:
我今天修到的6100的主板也是一样,50 DO,目前还没换着东西,只是写了BIOS我量下子座子先。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管理总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