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07pqv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5-20):
华硕P5VDC-TVM/S代码一触发就见----.此板也可用DDR!和DDR2.再查发现 U没供电,复位却正常,只是点复位时蜂明器有点沙声.U供电管输出,G极都没电压.发现旁边很小的BGA封装的.AJ-B6,查书看到真正的型号是rt9607pqv,根本不知是啥东东,应该也是电源芯片.谁有资料发来看

网友:
楼主看一下24PIN供电插座下边有个9T15GH的管子,是转VTT_CPU的正常电压应该为1.2V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是不会产生VCORE的······

网友:
rt9607一般·VCORE不短路,坏的并不多。

网友:
楼上兄弟,你说的T915GH管,S极没电压输出,追过G极线路,是到一个6脚小贴片的CDA16,这东西很少见,都没得换.,直接飞一条1.55V电压的过来,也不见跑码.哪个CDA16啊,真搞不懂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