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黑屏,外接正常使用。

楼主(2009-05-21):
最近修了台HP V3700,进水。3.3V短路,换了击穿的管子后,黑屏外接不正常。
北桥BGA后外接显示器正常使用不死机。接上笔记本屏幕时,开机时稍微闪一下就黑屏了。。。
检修:接上液晶屏时,查主板屏接口供电,3.3V都被拉低为1.几V了。。。高手指点下,会是显卡问题吗,检修思路?
   维修时,曾经焊过显卡。。。。

楼主:
各位师傅,指点指点,折腾好几天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可能会好。

网友:
根据经验,开机能亮一下 证明 高压 背光是好的
不亮主要还是看屏信号这一快,仔细查不查个个控制信号,有些机器是检查到屏幕之后才亮屏的

网友:
外接正常,而接液晶屏黑屏的话 ,那应该是上半部分的问题吧

楼主:
5555,今天加焊显卡时,不小心把显卡碰移位了,要植株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见过我以前做过你个是显卡,也是外接可以上屏不亮。换个显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