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 加电不显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5-21):
故障现象:加电不显
分析:加电不显。在很多情况都是显卡的问题,而这款机器是集成的,于是就接上代码卡走卡看,有复位不走码。于是就对各个电压测试都有,就按压南桥芯片,没反应,按北桥也没反应,就轻轻的揉主板,走代码了,当时手放在CPU供电和北桥处以为是这两个的问题就吧北桥供电和CPU供电给加焊了,开机还不行,就把北桥做了,裸板测试都正常3次,就装机每想到装好后还是不行,就把板给拆了出来,还是加电无显,北桥做了,应该不会有问题,就把问题放在了南桥上,我把BIOS电池给去了出来,有镊子短接主板上的电池接口2秒,然后立即开机不触发,就等了以后再触发可以了并且走代码了,然后关了在开就又不触发了,我又同样的方法在测试,果然可以触发,看来问题就在南桥里的CMOS信息有问题,于是就确定是南桥的问题,把南桥给做了在开机,一切都好了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 EC容易虚焊,LPC47N253           BENQ 5000系列和它板型一样,修了好多,80%热EC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