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红外BGA返修台和热风BGA返修台优点缺点

楼主(2009-05-21):
暗红外BGA返修台和热风BGA返修台优点缺点,暗红外BGA返修台的温度好控制,还是热风BGA返修台温度好控制,那种的的升温快??

网友:
相比热风 红外除了成本低貌似没什么优点了...

网友:
升温快不是先决条件 也不见得就好

网友:
暗红外若是能解决温度曲线象热风那样控制的话还是暗红外的好吧。不过那样价格要比热风还贵吧。还有暗红外使用没有热风方便,要帖隔热纸。

网友:
我个人应用中暗红外发热的温度控制不准确,温度不好控制,热风的BGA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
事实说明热风比红外强。

不管你用什么,只要最大程度减小对PCB板和芯片的伤害就行。

网友(2009-07-18):
这2大类产品各自的优点
针对笔记本维修这块我比较偏向红外型的,升温均匀,简单实用易操作。
手机服务器还有工控板热风的加热快,有优势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自己的使用场合,选择适合自己的设备

网友:
热风预热台 就看到 安泰信 的一种,其他都是 红外的
就连  同江390超级螺旋风BGA返修台  也是 暗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