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80CFe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9-05-21):
联想S280CFe
笔记本
,不开机,放段时间后开机正常,再放几天又不开机了,查了半天了,也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望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手压,显卡,北桥看看能开机吗

网友:
触发跟 显卡 北桥没关系吧,忽悠人呐
看看 32.678的晶体 RTCRST 之类的触发相关信号

网友:
看来去年的一个贴子,应该是CPU的供电有问题,因没有图纸所以查不出来是哪里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D5%D1%D1%F4
跟这个贴子所描述的很相近,不知有没有哪位师傅有修过的经验,望告知一二,谢谢了

网友:
看看接电源适配的电源口是不是坏了.联想的电源口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