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alc662声卡问题

楼主(2009-05-21):
昨天接了一个板载声卡接口损坏的板子  板载ALC662 HD AUDIO 声卡,主板接口的绿色插口损坏,里面还有一个断掉的3.5音箱插头,我吹下声卡接口  随便找个坏主板拆下一个焊上(这个主板后面的音频接口是和主板垂直的那种),上机测试 ,没有声音 ,通过机箱连线连到前置面板的接口声音正常,难道HD声卡的板载接口和AC97的不一样?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果然不一样 插入音箱的时候 断开的脚不一样

网友(2010-04-10):
那这样的话,HD的声卡还能用AC97的声卡代替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簧片接触不好,后来找了一个一样的换过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