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5e黑屏,拍几下有时能好,加焊后情况厉害

楼主(2009-05-21):
加焊的是高压电路部分,加焊后拍没有用了,必须把显示器前部往下压有时能好。
是视放电路的问题吗还是别的?
黑屏

网友:
好像不像释放板的事 还是在主板上 真不行线路都再加焊便

网友:
主板和视放板不顺眼的地方都加焊了,仍然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后壳不上螺丝,将显像管部分前后摇晃和拍打,有时会好。上上螺丝以后,怎么拍打都不行。指示灯的情况是无信号,但是和不接显卡时的情况还不一样。
求助中

网友:
请注意检查 肯定是没有找到真正缺焊的地方

网友:
有些地方你是不是焊连了?

网友:
还是没找对地方,再仔细看看!

网友:
我也同意5楼的,有可能是哪里焊连了

网友:
如果用拍打的方法能好的话那就应该是脱焊造成的!只是你还没有把脱焊的地方找完全!再好好有用放大镜查查吧!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有开焊,只能认真仔细慢慢找了,

网友:
是不是场块虚焊

网友:
肯定是冷焊了,不然不可能压好的呀?

网友:
老兄,虚焊在显像管尾板,把屏蔽盒拆掉,你看到了,这是AOC的通病,那天我在一家老网吧做了四台AOC这样的故障,那里屏蔽了散热不好,加上焊锡问题,最容易出现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