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L-I848Q自动重启故障咨询

楼主(2009-05-21):
联想的QDI P5I848PM主板,用了3-4年后,部分会出现同样故障:1、每天第一开机要开几次才能正常,过程中用检测卡发现是复位-重启,复位-重启。然后就用一天都正常。2、或者更严重是,在经过几次开机后能正常进入系统后,使用中还是不定期的重启。看看各位都有什么高见。谢谢!此主板的ERP:11006484.
此板问题已解决了。分析:3-4年后才出现的故障,说明是元件老化导致的,因此就分析后,查找关键的地方然后去检验,结果OK了。收工!!!!

网友:
能说说这片板的IO型号和bios信号嘛?做好能备份一个bIOS上来,我手上有篇这个板,差IO和BIOS

网友:
换电源看!还有看电容有看不安逸的,就换掉。这个明显电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本机的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本机的BIOS,但是建议修完后,多测试,如果遇到上面的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与用户到达沟通。每次开机可能遇到此情况,要开几次才能开开的。这个板子有批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我做了一下工作:1、更换了新的南桥。不行。2、更换了新的IO。不行。3、怀疑CPU座,加焊。不行。4、重新刷BIOS.不行。就差更换北桥了。所有主板的电容外观都非常良好。你建议一下我该从哪方面的电容着手呢?谢谢!!!!!!等。。。。。。

网友:
晶体你换了没有,你没有用波看看开机和不开机的时候的波形嘛?这种问题和晶体液有关系呢

网友:
能告诉我bIOS的型号吗?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拔了电源插头在插插上开机主板就点不亮了 按机箱开关关了电源在开 机子就可以正常点亮进系统 。我以为是主板问题。结果是电源问题 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SST 49LF004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1、你是说只要重新更换775座就能解决吗?2、还是光升级BIOS 就好使呢?3、必须两项都要去做。谢谢!请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了,还是不行,我看只有跟着感觉走试试更换电容了,就是想不明白,机器能用3-5年后才出毛病,而且毛病都差不多。郁闷。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孤帆远影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此板我以修复!

网友:
这个批量主板我进行了几项的维修工作,如果测试好的话。我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底座的事了 ,我也修了好多了

网友:
电容外观都非常良好也不一定就是好,大面积换换电容看看

网友:
现在手里的三块板都修好了,都是电容惹的货。关单了,联想二级维修的此款主板让我给搞定了。 同时要谢谢大家伙的积极支持。谢谢了诸位!

网友(2009-12-12):
我手里有两个同样这种型号的,一个是内存电压没有,就是不知道那里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伙的积极支持。谢谢了

网友:
昨天还接到一片这样的板子,是南桥坏了,换了以后有复位电压都正常还是不跑码,郁闷。。
明天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对了,我换了南桥以后复位有了,但是点一会CPU供电这块会发烫,连电感,供电的场效应管这些都发烫,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南桥没有换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