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下会是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主板是升技IS7-E。  现在的症状是 开机不不显示,有警报声,是内存坏掉的警报声,但确定内存没有坏,4个内存插槽都清理过,也都没有用。主办诊断卡显示的是AF  。
主板的电容都没有问题。也没有虚焊脱焊的现象,至少从外观上看,主板是正常的。
请教各位,这样的问题一般会出现在主板的什么地方,具体的维修方案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多换几种内存试试,不然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从外观上看,主板是正常的,,你测了电压没有。外观看了。你测一下啦。

网友:
可能是内存供电电路问题,仔细查一下内存供电电压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 90%是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