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TVM上CPU就断电,不上就可以

楼主(2009-05-21):
ASUS M2N-TVM上CPU就断电,不上就可以。上CPU时拔掉给CPU供电的那四线电源线,也是一样开机不到四秒就断电
cpu
cpu供电

网友:
你确定你的CPU是好的吗/ 没有再换个试试吗?》

网友:
上假负载也是一样

网友:
那你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检测端,如果正常的话可以换I/O试试。。。。。。

网友(2009-08-03):
我一上假负载,准备测电压的时候就掉电了.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的共电管短路了,短路的话也有这可能的

网友:
情人易和
我有块也是这样的,就是刷了BIOS就好了,你可以先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瓜了 或是有管子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