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调节按钮问题

楼主(2009-05-21):
小弟是个新手,很多旧的纯平显示器的调节按钮不管用或者有串按钮的现象,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把所有按钮开关换了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
我已经问过其他人了,也是这个答案,谢谢楼上的。

网友(2009-06-26):
把按键换完就 OK啦

网友:
需要把全部的按键都换了

网友(2009-10-25):
就这么简单????

网友:
维修中有些问题是很简单的,但要判断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呵呵。修的多了,自然熟能生巧。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给自己一点信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