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长城电源无法启动,但却可短接绿线正常使用!

楼主(2009-05-21):
长城电源 ATX-300P4-PFC ,配815+奔腾3电脑,外围设备很少,,已使正常用几年,最近突然无法启动!
在按下启动按钮后拔一下插头再查上就能启动,启动后一直能够工作,次级滤波电容也换了,单独试电源短接绿线和地线能正常启动。不知何故?
    求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可能是什么原因和重点需要检查什么部分啦!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换掉紫线所连接的电解电容!
这是AXT电源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初,我也没明白输出部份的电解电容的重要性。后来,是看了本开关电源设计的书,才知道,这些电容是不仅仅是有滤波作用,还有蓄能作用的。

网友:
注意各组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3。3V的。

网友:
空载的时候能启动,接入主板就不能启动,这说明它带负载的能力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是电解电容的容量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