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0笔记本 进系统就掉电

楼主(2009-05-21):
维修:实测此机器一到WINDOWS滚动条就掉电,每次都这样,拆机机器没有修过,首先把主供电和核心供电加焊,故障依旧,最后只有加焊EC,把它加焊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只有更换一个EC试下,更换之后就OK.

网友:
帅哥,请问一下 EC  的全名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