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维修

楼主(2009-05-21):
遇到几台旭日150机器,故障现象是有时不亮有时启动到WINXP就死机很不稳定,拆开来发现用手压住北桥能够进系统,第一次维修以为北桥虚焊于是加焊北桥结果还是一样,后来干脆把北桥拆下重做,心想这次总可以了吧结果还是不行,于是排除北桥虚焊,测CPU供电正常,结果加焊CPU供电芯片后故障排除,总结:此机走了不少弯路后来知道这是旭日150的通病。

网友:
这个是旭日150的通病了,一般都出在这个问题。

网友:
150通病 哦都是CPU供电芯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