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X系列暗屏维修

楼主(2009-05-21):
遇到很多IBM T2X系列机器故障现象是暗屏,此故障大家一定知道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或者屏线,我要说明的是在灯管和高压都是好的情况下是屏线原因引起的暗屏,当然了换个屏线是可以修好可是维修成本就高了,我的维修方法是用万用表量发现屏供电3.3V电压没有,只要短路屏线插高压条接口处上排自左到右1,3脚就可以了,维修成本0元就可以解决毛病。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