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笔记本暗屏

楼主(2009-05-21):
客户把机器送过来维修,说显示不正常,但是每次开机又可以看到IBM LOGO出来,只是灯管不亮,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分析:像这种暗屏的故障现象,首先我们要确定就是液晶屏的灯管是否损坏,其次就是高压条,以及主板给高压条的供电及高压条的开关信号。

维修:首先我们用外置的高压条点它液晶屏的灯管不能正常点亮,那证明它的灯管是坏的,然后我们用它的高压条点我们外置的灯管也可以正常点亮,这就证此机器的故障点就是灯管坏掉引起屏暗,更换一根全新的灯管就OK,故障解决。

网友:
很无聊的一个故障,不过很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上的 评论
我就不说了什么了

网友:
楼主估计 做维修时间不长 鼓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