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1报错怎么修啊?

楼主(2009-05-21):
一个R51的机器开机报0251.时间设置好.重启能近系统..再关机.再开机.还报0251错..
拆开主板.换了24密码芯片.BIOS电池也换过.还是一样.
再换BIOS芯片..还是一样...疯了...
现在还是一样开机报0251错误..
谁来给我讲下怎么修啊..没思路了.?
芯片

网友:
3.3V也都正常送到BIOS的20角.
该怎么修啊.来人给我说下..

网友:
主要看插着BIOS电池时 南桥32.768有没有? BIOS电池的电有没有送到南桥,不是到BIOS

网友:
南桥,32768,谐振电容

网友:
查实时时钟电路

网友:
0251报错是 系统CMOS校验错 运行BIOS设置工具重置日期和时间,如还报错查一下32.768实时时钟电路, 还无法解决那只有更换南桥试一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