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笔记本

楼主(2009-05-21):
客户HP的6520S忘记密码 开机报 “POWER ON PASSWORD ” 到网上查了一下费了好大劲终于查到有一个说是刷下BIOS就OK! 刷BIOS是好刷 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万一刷失败了可以把BIOS芯片放到编程器上刷 但找了半天没有发现BIOS芯片 那位大哥知道 告诉一下 谢谢!!1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一个8脚的芯片啊

网友:
8个脚的BIOS吧,比MOS管大点,一般上面会打点,表明此料里面ROM有软体

网友:
还有就是 不明白密码忘了刷BIOS可以去了吗
密码不是存在COMS中或加密芯片中吗
这种没听说过
什么原理
求高人指点

网友:
8脚的芯片很多呀
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8脚的芯片,比普通的8脚芯片宽一些的就是的。后期的HP没有专用密码芯片,所以只需要刷新BIOS就可以了。
也可以根据溢出码来,不拆机解密。你可以按三次,直到出现错误代码。我帮你算出来。

网友:
但是楼主你这个是上电密码啊。。。。。。先把电池放电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先CMOS放电啊

网友:
先做一下CMOS放电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
SST 25VFF0808

顺便问一下这款机型有加密芯片吗
或者HP的一般有加密芯片吗

网友:
对就这个是BIOS芯片。八脚串行芯片。容量一M

网友:
电池放电不行 早试过了

网友:
8脚的芯片,比普通的8脚芯片宽一些的就是的。后期的HP没有专用密码芯片,所以只需要刷新BIOS就可以了。
也可以根据溢出码来,不拆机解密。你可以按三次,直到出现错误代码。我帮你算出来。
引用 网友A:

高人 先谢过
我看一下 告诉你

网友:
8脚的芯片,比普通的8脚芯片宽一些的就是的。后期的HP没有专用密码芯片,所以只需要刷新BIOS就可以了。
也可以根据溢出码来,不拆机解密。你可以按三次,直到出现错误代码。我帮你算出来。
引用 网友A:

好像无溢出

网友:
這款主機板的BIOS應該是用WINBOND W25X80V
8之腳的
找EC附近就看的到了

网友:
新款的HP,没有溢出码了,刷BIOS吧。就是你说的那个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我上几天有一台Q4的机器也是刷BIOS黑屏了,我用优盘给解掉了不知道你这个可以吗这是操作方法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吗发上去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
高手,这种情况只能用编程器吧?

网友:
LZ好像是发过不少求助的帖子A?前今天记得求路由电源变压器电路原理图来?

网友:
你能不能到dos环境 不能的话用u盘做个驱动盘 在dos环境下键入
>debug
-o 70 10
-o 71 11
-q

>o 70 2e
-o 71 0
-q

网友:
楼上的,他能到dos,还烦什么呢?

网友:
如果CMOS电池放电不行的话,估计重刷BIOS也没有用,密码不会保存到BIOS芯中去的,应该有另外的EEPROM来保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刷BIOS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好象放电就可以解决了,不过要拆机有点麻烦

网友:
Q4系列的刷错了可以盲刷回来,那个机器刷BIOS保留了BOOT区的数据。6520的就没试过了,不知道刷挂了能不能盲刷回来

网友:
楼上的兄弟,在回复窗口里店高级回复,在新窗口里点添加附件就可以上传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