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楼主(2009-05-21):
IBM开机正常工作就是不显示。屏没有坏。
不显示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开机指示灯只有一个亮。

网友:
可以肯定笔记本坏了...

网友:
夜雨十三天 兄台高见啊
学习你的幽默 哈哈 想对LZ说的是 这样的三无贴还是少发 发了也很难给你分析
显卡问题 线路问题

网友:
那这是那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可以外接显示器测试一下,如果外接也没显示,那就先拔插内存等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显卡的可能性就最大了

网友:
叫谁,谁也回答不上来你的问题. 可能性太多了....
拆开测测电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