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花屏

楼主(2009-05-21):
开始加电不显示,数码卡不跑码加焊北桥好了。但过了两天机器出现花屏做了2个显卡都是满屏点点。

网友:
你的显卡的显存已经坏了,重新换个新的显卡再做。

网友:
为什么我两个显卡做上去现象一模一样啊。两个都是显存坏了吗?

网友:
最好先用软件测试下  看下是不是显存问  其他问题  不排除从新BGA的可能

网友:
不要用封胶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外围的线路断

网友:
你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显卡周围元气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