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代工的联想LXH-GJ17L3 屏幕发白

楼主(2009-05-21):
液晶文字显示都可以,但全屏感觉发白,
所有窗口周围的上下和左右拉杠原本在XP系统是浅蓝,
现在都成白色了,颜色失真了,桌面的图标也是泛白,
用通用版测试屏OK,升压板OK,就是控制板OVER了~
没配件,送修。
但维修店说是屏进液了,说只能换屏,不解?
请教各位!

网友:
那你就用通用板不就行了

网友:
给你说屏OVER的店主是个典型的SB

网友:
有可能是想黑你屏的 嘿嘿

网友:
你自己都会用通用板来试屏,那还要送什么地方去修呀,自己就可以修了呀

网友:
这个是5V带不起负载  查查屏到驱动时钟线  对地阻值为500-700左右  给时钟线上对地电容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