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显示器开机屏幕为绿色

楼主(2009-05-21):
这个型号我忘了。就是开机屏幕显示绿色画面。

网友:
会不会是VGA信号信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菜单彩色正常吗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VGA信号的问题

网友:
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信号线和屏线都试试

网友:
查屏线,屏线接口,曾修过一块开机全红的液晶,是屏主芯片虚焊,你开机用手压屏线接口和屏主芯片部分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2009-08-27):
是屏主芯片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