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主板ATX第14针对地短路,不能开机

楼主(2009-05-21):
一精英主板ATX第14针对地短路,不能开机。开机排针无电压,1117也无电压,应该查哪里??
主板

网友:
量一下1117有5V电压输入吗
没有 换1117

网友:
14针对地短路:连到1117三端稳压管与IO芯片,到南桥。开机时用手去摸南桥是否太热,或用阻值去查南桥旁边和电容。

网友:
焊下1117,看输入端有没有5V输入,有的话,117坏,没有的话查其它相关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一南桥I/O

网友:
电源红绿紫黄有没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