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PE主板内存供电故障

楼主(2009-05-21):
一块845PE主板,故障出现内存通不过并报警,取下内存条测试电压正常,装上内存测试电压变低,2.5V降到1.4V,1.2V变成0.7V,首先找到2.5V供电管,万用表打到蜂呜挡,黑笔接输入级,红笔接输出级,阻值无穷大,红笔在接控制级,阻值450,一般正常应该是黑笔接输入级红笔接输出级应该有450左右的阻值,在红笔接控制级无穷大到1700左右阻值,怀疑此管坏更换通电正常。
   简单的说2.5V 供电MOS管损坏也有可能导致上内存电压变低,取下内存电正常这种情况。
  本人并不懂得理论知识,写的不清楚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