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不开机,各位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9-05-21):
昂达N61G不开机,加电闪一下就没了,很快就查到了原因是3.3V对地短路,可是主板上面有关3.3V的东西,都拆下来量过了没有问题,只有南桥没拆,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呀!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别的没有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是12V短路了。。在看看。。

网友:
我在那厂上过班,是K8的吧 你量USB阻值就应该可以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