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05-21):
今天接到一台T40  2套鼠标都不好用,键盘能用的,我把系统也重装了,BIOS也恢复过了,电池放电也放过了,键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请教下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
在线等

网友:
从软件开始 有的机器 主板驱动没装好 鼠标就是不能用的  特别是USB的
看下设备管理器 里有没有问号的设备

网友:
软件肯定没问题的,我系统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IBM的小红冒 可以用吗 ?

网友:
IBM的小红冒 可以用吗 ?
引用 网友A:

小红帽和触摸板都不好用

网友:
这种状况没见过,应该是IO或者是桥吧!

网友:
先拔掉触摸板试试,看看KB的能不能用,

网友:
或者直接干主板, 把3257换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修好呀?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试一下

网友:
请问是不是有时能用,经常不能用呢?是不是在装系统的画面时又可以用的呢?如果是我说的那样的话呢?呵,请刷下BIOS芯片吧!一定会好,我修过4台这样的机器了!嘻

网友(2009-06-23):
T40小红帽和触摸板要专用的驱动的才可以的,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IO问题,加焊就要好

网友:
T40有一个管理触模版和小红帽的IC3257...查查这个

网友:
有没有修好,我的也一样。。。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3257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