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接的一块映泰6100板子,不开机,换IO无效?

楼主(2009-05-21):
前几天接了一块映泰6100,754板子,插上电就风扇转,无显示,IO发烫,型号是IT8712F-A IXS,估计有问题,找到件后换上不自动上电了,但不开机,cmos插头3V无,强制开机后,原来有温度的IO反而温度降下来了,找不到图纸,怎样处理呢,请教师傅们了。

网友:
应该是IT8712F-A IXS 还有问题,再换个IO 试试。

网友:
IT8712F-A IXS 还有问题,再换个IO 试试。

网友:
IO问题,在换。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了,斗胆又换了个,果然开机了。只是诊断卡又停留在4544位置,换了几根内存,无效,有难住了,怎么办呢?

网友:
加焊BGA,一定好

网友:
不应该做BGA呀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都已经跑马了,cpu也有温度,应该工作的,诊断卡上的灯该亮的都凉了,按复位键,复位灯闪,但诊断码不变,不知哪里下手,拨掉内存故障一样

网友:
加焊BGA芯片,一般能好。这种是单芯片

网友:
BGA,机率较大

网友:
加旱桥如果不行刷bios

网友:
这种板也是南北芯片,怎么会是
单桥呢

网友:
  我来回答那是什么问题 那不是不读内存那是不开机,我在那厂经常遇到这问题 你看晶振有没起振,要是有的话就是南桥了。希望能帮到你  百分百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谢谢了,看来是南桥了,自己没设备,罢了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呀。我吹好了好多GF6100

网友:
IT8712F 像这种IO经常坏,如主板采用IT8712F 的IO,出现不开机大多IO坏!!

网友:
学习了,进天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触发,可惜没件……没法换。

网友:
网卡和COM芯片坏了IO都会发烫的!

网友(2009-10-15):
本人也遇到 一样的问题了,不知楼主的板搞好了吗

网友:
加焊桥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