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P800-X主板跑2A

楼主(2009-05-21):
插128M显卡可以点亮 插64M的就档2A 到底是板不支持64的 还是另有原因
华硕

网友:
主板所能支持的显卡和显存的大小基本无关,有关系的是显卡的倍速,比如AGPX2 AGPX4 AGPX8,对应的就是2速,4速 8速的显卡。
楼主你把128M显卡的型号和插上去2A的64M显卡型号发上来,大家才好判断。你这样不详细的故障表述,很难准确判断故障部位。

网友:
这个不大清楚。

网友:
注意诊断卡插的插槽位置,最好插在PCI1上,这板有这个毛病,也许你不插诊断卡就可以显示了。另外检查AGP插槽的12V供电电阻,0欧姆的R6.

网友:
ATI Radeon 9550 AGP 8X 能点亮

网友:
f052360fjh
同意,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