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SC ECE5048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9-05-21):
DELL D620上面的的这个芯片上面烧了个洞..问下这是个什么芯片..
这机器还能触发.只是过不了CPU.电压都正常..
会不会是BIOS芯片..能用哪个型号代换么..找很久没找到同型号的.
cpu
芯片

网友:
ECE5028还是ECE5048? 不是BIOS 芯片,没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