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PL整个供电不正常(有图)

楼主(2009-05-21):
CPU,北桥,PCI的MOS管输出全不正常,没有控制信号。 内存供电正常。 红线圈上的是有问题的管子.
      仔细看看了看,北桥跟PCI的控制信号都是由w83321G提供的,这个IC坏。 换了个OK。

网友:
6位的,我头还想弄个单步卡

网友:
再得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谢谢LZ...

网友:
那个上管有问题,一般测不出来,直接换。

网友:
能分享你的果实,真是谢谢!

网友:
测试卡?能测出那个管不行么?

网友:
北桥跟PCI的控制信号都是由w83321G提供的,这个芯片坏还有9202 9214的,一类故障,全是通病。不算什么大事,不过多谢楼主写出来,让大学习到经验,

网友:
那种卡我自己也有一张,但是看不怎么懂。LZ有没有说明书给我一份

网友:
卡是六位的卡 它只不过是提前了  和普通的卡没有什么区别的  只是你不上CPU的时候 上面显示NO-CPU  上CPU(板子是OK的)就走吗 还有就是它的兼容行比较好

网友:
真是高手,我这也有这么一个板子

网友(2009-08-09):
那个IC我换了后还是不行,有没有那个IC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