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德国惠美HM2005 200M拆机照片

楼主(2009-05-21):
惠美的机子,没接触过,看做工象是代工的,开关也是机械的,不价格很便宜。好不好,大家来评说。

网友:
不错啊,CRT读出的,多少钱到手?

网友:
呵呵,我不太了解这机子,不过听说示波线很细腻,日系的粗,大概的价格是1200,因为是修过的。不过我没入手。

网友:
树叉兄弟原来也在38度玩啊。

网友:
看着很不错呀!
引用 网友A:

对于1200的价格真的很便宜,而是是数字直读的,还是200M带宽的,实属难得,但对没有深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朋友最好还是不要购入了,毕竟是修过的东西,谁也难保没问题,二手仪器,没修过的很少。买个国产的也可以用,只不过性能要差一点,但相对风险降低了。惠美也算是个好牌子,只是相比岩崎和TEK要差些。从图上可以发现2005的调试点很多,相比别的牌子的模拟机。

网友:
树叉兄弟原来也在38度玩啊。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误打误撞,找到这个论坛的,相对仪器仪表这块专业程度更高些,但人气比较差了。。不过哪里的真是烧的不行,一搞就是8位表。。。。

网友:
是啊,尤其是玩基准的那几位老大。

感觉专业聊仪器仪表的论坛确实少。对了,无忌的玩主论坛上有两个仪器和万用表的讨论贴,有没有去看看?
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473718
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429827

网友:
哈哈,在看,真没想到无忌还有这种贴子。一直以为无忌是摄影论坛。。。

网友:
无忌一直是藏龙卧虎之地。

网友:
要是能找到示波器方面的论坛就更好了。。

网友:
飞翔 介绍的很不错,在看。。。。。。。。。

网友:
呵,难得有同好

再发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forum-24-1.html

网友:
刚才看到有人说普源的高端综合性能不比泰克低端差的,安捷伦的低端示波器其实就是普源给代工贴牌的,里面拖还不少,国产在这方面和进口的有天壤之别,80年代的TEK一样比现在国产的好的。
看看这些人的语录:
“泰克的低端还不如用普元的,公司的TDS2014我动都不想动。也是好几万的东西吧,开机从按开关开始到显示出波形,起码1分钟以上。从开机到LCD上有显示也要半分钟以上。一开始还以为是没插电源呢,一看不对,发光管亮着呢。开机慢点还好说,在用的时候切换X、Y轴的分辨率时慢成毛了,按个按键都要反应半天,更不用说插U盘什么的。TDS1000系列的都要比这个好些。我说话虽夸张点,但是泰克也做得实在太烂,还好意思做动画效果。按一个按键都看到好几帧的图像,汗。。。
如果硬要买TEK的示波器,建议买DPO系列的。公司DPO3000系列的要好得多,除了开机慢些,其他反应都可以接受,屏幕很爽,功能也比TDS强哪里去了。缺点就是噪声太大。
个人使用建议还是买普源的,用用差不多,便宜是硬道理。 ”

普源的高端综合性能不比泰克低端差的,还有一些人说普源示波器噪声大,可以肯定他没用过泰克和安捷伦高端产品,如果用过也不会这么说了,泰克和安捷伦的高端产品并不比普源等国产示波器系统稳定性好多少,安捷伦的低端示波器其实就是普源给代工贴牌的,呵呵,同样的东西贴了外国牌子就一大群人说好,。。

很多做泰克的代理商都在埋怨最近泰克示波器越来越不好卖了,呵呵,已经从我这里调了好几台普源示波器

网友:
我公司里一台普源60M,一台安泰信100M,但都不满意。
现在正在酝酿搞一台TDS-1012B

网友:
你觉得TDS220价格在2500,国产探头怎么样,当然探头要重买的。

网友:
从保修的角度来看,惠美的市场占有率很小,远不如日立,岩崎和泰克,如果坏掉,修起来会毕竟麻烦,无论是图纸以及元件都难找,高集成度的机子元件很多都是定制的,停产这么久,很多时候修坏只能用拆机芯片了.

网友:
从保修的角度来看,惠美的市场占有率很小,远不如日立,岩崎和泰克,如果坏掉,修起来会毕竟麻烦,无论是图纸以及元件都难找,高集成度的机子元件很多都是定制的,停产这么久,很多时候修坏只能用拆机芯片了.
引用 网友C:

所言极是,从工艺上HM2005的确是近一个时代的产品,年代因该不久远,不比TEK2465这种型号,只是惠美和固纬有点相似,市场占有率有限。

网友:
价格还可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