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GLV上cpu掉电解决

楼主(2009-05-21):
INTEL D845GLV上cpu掉电解决了在CPU边上有个五角的小芯片坏了。换上就好了。U1C1编号芯片上写的是LM12不知道这个小五角型号是什么是个什么电路

网友:
换上,OK.解决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datasheet肯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