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哪位有单面金士顿512M清楚点图片?SPD芯片型号?

楼主(2009-05-21):
由于内存(DDR1)有问题了,也不知道是否掉件引起的,望能得到有同类内存的网友帮助!
颗粒:HY5DU12822BT-D43
还有SPD芯片的型号也看不清楚?我想换一个,那上面的型号不知是什么?
shanghai_lmh_cl@yahoo.com.cn
谢谢!

网友:
很有可能你的内存坏掉了,如果掉件的话从外观上仔细观察,能看到掉件的痕迹。

网友:
如果掉件的话应该很明显的。

网友:
看来好象没掉件,SPD已刷好.但还是点不亮.继续查!!!!!!!!!!!!!!

网友:
有没有用RST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