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5GL不过内存,怎么有个3.3V出来了?

楼主(2009-05-21):
一块杂牌85GL不过内存,怎么有个3.3V出来了?
板的反面A20脚有2.6V电压,我原来都是测这个点的,买了假负载后,我也测假负载上的2.5V测试点,
可是测2.5V测试点是3.3V
6个时钟测试点都有1.31V电压,
地址线,对地对地阻值都一样,系统总线测出3.3V
我用假负载,测其它的主板2.5V这个测试点,都是2.5V的,怎么这个板不一样呢??
现在主板的问题是跳B0 有时跑C4就停了,

网友:
传了二个图,高手帮看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有可能供电管击穿

网友:
有几种板子它的内存供电就是3.3 V像华硕P4P800S-X。华硕的较多,第一次见到3.3V内存供电的管子时,感到非常的稀奇,但现在见的多了。你在查查其他的的问题了!

网友:
内存供电有的都是3.几V 的  你刷BIOS 试试

网友:
、估计你是测到SDP的3.3V的供电。哎悲哀呀。不是内存芯片的供电。

内存槽上面的"2.5V”字 面对你,左边,上面,从从左到右 第4脚,你测测应该有2.5V 这才是内存供电。

网友:
使用一代内存的某些主板的内存供电就是3点几伏,这是属于正常,不要总是着眼于电压,查一下内存的1.25V通信电压是否正常。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就是3点几伏,这是属于正常?????????????????????你是不是被学误导了,内存的供电,和内存SDP的供电都分不清。估计还有很多人被误导,论坛不是有专门发有一个帖子来提醒你们吗。

网友:
假负载测试的是错误的 我一般都是测7脚 你测的是SPD的3.3

网友:
意思说你测试的是 内存上面的蕊片的供电~~~内存400 是2.5V 有些是2.6伏 不能太高 太高会出问题 太低更不行~

网友:
很多杂牌主板3.3V是正常,

网友:
在测 你可能侧错了  2.5V 标示 正面对你 测试180脚

网友:
3,3V是正常的,它由IO过来的,如果你是R1代内存,测7脚电压,它才是供电

网友:
那个3.3V先不管他 如果内存电压正常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北桥的虚焊的问题了

网友:
主要供电是2。5V 辅助供电是1。25V 还有就是你在内存图上标的3。3V应该是有两个 你量下面那个角也是3。3V 这是必须有的电压阻值也是要一样 那两个3。3V的一般是经过电阻到南桥的,有的是直接的,板不一样很难说。电压正常就只剩下BIOS跟内存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