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700显卡的阻值有为0?

楼主(2009-05-21):
是正常的还是坏了,机器能开机就是不跑码,显卡没电压输出
显卡

网友:
显卡上的电容最低都要有003
000是显卡或相关电路短路了,前提是你要确定你的万用表精准吗?

网友:
先看你表能到多少吧

网友:
表是准的,电子表,显卡上的阻值有的在0.04.有的0.10,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调到200欧档,二表笔短接,看数字表读数是多少?

网友:
与飘同行
基本上多是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