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主板无CPU供电的怪问题

楼主(2009-05-21):
今天修到一清华同方的品版机,查结果是主板问题,能开机,查1.5V   1.8V   2.5V    1.25V都正常,无CPU供电电压,CPU供电路芯采用的是ADP3180+ADP3418  查CPU供电的对管,发现三组供电管的所有下管全部烧掉,换掉还是一样无供电,没办细查,查ADP3180的工作条件,供电,PG等电压正常,ADP3418的供电也正常,FB的电阻正常,无招了,请教,在线等待急

注:有一个怪事是:在主板开机后,CPU无供电,但CPU会发热

网友:
卡跑码吗?

网友:
ADP3180+ADP3418  换掉没有。MOS管驱动脚有无驱动电压?

网友:
驱动电压应该是ADP3418给的吧,问一下这个驱动电压是多大的?12V 的吗??

网友:
顶一下~~高手现身~~

网友:
检查12V与VOCRE对地阻是否正常,开机的现象请具体描述,另外请告之此机种的型号,谢谢!

网友:
本人一块主板和楼主一个毛病,查遍了,3168,3418也都换了,都无济于事!
PS:主板是Intel 865PE的
毛病主要是开机CPU不上电,Vcore无电压,但是12V电压正常,CPU风扇转!
弱弱地:会不会和CPU的角座有关系?角座有毛病?

有没有修好这种情况的,指点下~~小弟很着急啊~~感谢~!

网友:
供电电阻

网友:
CPU没有电压会发热吗
我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