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8-m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05-21):
今天接修一块华擎p4i48-m主板,主板不能开机。测开机针脚只有1.42V电压,换I/O无效,不过使本人不解的是:南桥待机电压3.3是那个管子产生的,只查到一个比1117小的管,上面标的是CH RM输出是1.42V,它是给南桥供电的不错,但3.3V南桥待机电压是那个管子产生的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个3.3SB产生电压,你看下,是个场管

网友:
从3.3VSB端打一下附近的 场管,1117等管子
就知道是那个管子产生的 呀

网友:
按火凤凰亮子说的把那个比1117小的管换掉,果真输出3.3v正常了,可以开机了,但不走码,最后仔细检查发现网卡芯片动过,并且有虚旱,加旱后,开机正常了。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打雷击坏的主板?

网友:
这个是不是雷击坏的不得而知,不管是怎么坏的,我们按维修流程去发现故障。依次修复就行了!

网友:
先找到CMOS待机电路,然后再找CMOS切换二极管,找到切换二极管就好找3.3V待机电压是那个管子给的啦

网友:
呵呵 比较幸运啊,1117 坏的应该不是很多 尤其是在杂牌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