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的17液晶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5-21):
我有一个acer AL1706的17液晶,连接电源后,按电源开关能正常开关机。开机时发现有背光,可是lcd上面没有任何反应,拆开发现机器内是两块板子,电源板和接口板,请问这种情况是接口板上什么元件坏了?
ACER

网友:
是高压部分的故障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回答,可是灯是亮的呀!

网友:
要不是屏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你可先用万用驱动板点下屏看,屏有没坏

网友:
谢谢4楼的朋友,我试过的,屏没坏呀,真是没思路了。

网友:
你先测一下屏上面有没有3v电压,如果有那就是驱动板坏了,你可能代用板,改一下!

网友:
这个牌子,很少哈

网友:
一般能用开关键开机和关机,又有背光的话,你可以检查一下屏线吖。能用开关键来开机,证明3v电压已经正常,具体是驱动板和屏线了,再是屏上的芯片。

网友:
先看看屏线 再者驱动板了

网友:
朋友,屏驱动板坏了。是么个芯片有问题,配件很少,准备换板吧。。。。

网友:
多谢各位的关心,等两天在看看下,修好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做好心理准备 ~~~~~~~~~~~~~~~~~~~~~换板吧 !

网友:
以退给客户了,没修好,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